楼主(2005-08-25):
要求:两台水泵一台备用,一台工作,当工作泵发生故障时,备用泵自动投入,水泵控制设机旁,集中两地操作
器件,有转换开关,和主令开关,4个按钮,等

我画了一个图,但是我,哪个主令开关,和转换开关不知道怎么搞,有点晕,
我的基本思路是:一台水泵先开,然后KM1线圈通电,而后自锁,在其电路上加上KM2的一个闭点,就类似不用停就可以使电机正反转的哪个,但是这两个转换开关,和主令开关我不知道怎么用,无非就是自锁和互锁,但小弟还是有不明白的,哪个哥哥给画个图,和我的看看,让我进步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或者不画图,大致给我说说,也行

网友A:
改进的电路[原创]
就这个了

网友B:
转换开关可用来转换手动和自动切换,可用在修好泵后试车用,这也是必要的,只要一个转换开关就行了,通过转换开关切掉按钮,而用接触器的常闭来始另一台切入

楼主:
我现在想去掉时间继电器,而用另一个中间继电器能实现2个水泵的倒路吗?

楼主:
是自动起来,其中不用时间继电器而是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C:
请注意要求:
要求:两台水泵一台备用,一台工作,当工作泵发生故障时,备用泵自动投入
备用 泵是自动投入运行的
要用水压开关!呵呵,你们所说的只是当工作泵出现故障时手动切换备用泵!
用水压开关来关闭工作泵,开起备用泵
其实就是简单点说就是用小型继电器控制水泵的开关罢了!呵呵

网友B:
不是说过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了吗?不用时间继电器,只是要注意转换开关的位置,在全停时要把转换开关打到手动位置,要不始终有一台泵工作的

网友D:
第一台泵的启动你已经说得挺清楚了,你只要把KA1的常毕触点串在备用泵的控制电路中就好了。

网友E:
转换开关可用来转换手动和自动切换,第一台泵的启动你已经说得挺清楚了,你只要把KA1的常闭触点串在备用泵的控制电路中就好了。

网友F:
你用一个三相共阴极和共阳极的相控整流来控制电机正反转
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