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请教关于变频器循环切换泵的问题:
  我有一台ABB(ACS600)变频器带三台泵循环运行,现在光带1#泵(压力满足要求),想切换到2#或3#泵运行无法实现。
   我想用最笨的方法:将1#泵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线撤掉,当变频器检测到压力达不到设定值时启动2#泵。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希望得到大侠的指点。

楼主: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yuanquan12345@sina.com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啊。压力不够要两台泵同时启动。一台工频一台变频。是这样吧,我现在也做这个,用变频器内部的pid实现。

网友B:
楼主好像要三个泵轮换使用,你看看变频有没有这种功能,没有就得想别的办法,加计时器或者小PLC进行切换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
           是的正如zhaofeng_518 所说,我是想要三台泵轮换使用,变频器应该有这种功能,因为控制柜上有一个切换开关,当开关闭合断开一次切换一台泵。现在开关不起作用(开关通断正常),因为我没打开柜子,所以不知道这个开关接到那两个点上,我想问一下ABB(ACS 600)不加任何硬件的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功能,如果有应该从哪里设定?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