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哪里有小功率的直流电机调速器卖呀?最好是浙江的.

楼主:
要求输入220V~,输出0-150VDC左右,功率1KW左右的。

网友A:
我们有,尺寸有要求么,需要带电流环控制电机的话,要告诉我们,我的邮件suns2000@163.com, 我在江苏无锡。。。。

楼主:
哦 ,不要电电流环控制的,要求很低只要能调速就可以了,大约要多少钱一块呀??

网友A:
完全能达到 输出 最大10A              0-180VDC        输入220V  单相的

网友A:
没有电流环控制的调速效果不好,   电机低速度波动很厉害,,,,,

网友A:
我们有两种,一种很普通的,  1200  还有一种是体积很小的,2180

楼主(2005-09-24):
太贵了吧

网友B:
直流调速器
wang-qizheng@163.com   130 7539 0827  王

PWM直流脉宽调速器和可控硅直流调速器 两种。
可另配电压、电流数显表。

一、性能:
1. 具有较硬的机械特性,静差率1%。
2. 具有较宽的调速范围,(0—最大)。
3. 具有较快的动态响应过程。
4. 具有加、减速时自动平滑的过渡过程。
5. 较好的挖土机特性,能将过载电流自动限止在设定电流上。
6. 可靠性高,结构紧凑,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7、          输出线形。
二、特点:
1. PWM脉宽调制技术,电机运转噪音低
2. 调速比1:100 (开环)输出电压(0- 额定值)(也可以用到闭环控制中)
3. 低速运转力矩大.。
4. 双闭环P I 调节(电流、电压).
5. 电流设置、限流保护、过流报警功能.
6. 闭锁控制功能
7. 软启时间设置功能.
8. 跟随性好 响应速度快.
9. 瞬间短路保护
10. 失磁保护
11、功率在5KW 以下
12、电压:12V、 24V、36v、48v、90v、 110V、180v、220v
13、电流:4A、6A、8A、10A、20A、30A、50A(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