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5):
各位大虾,请问在winXP下为什么不能安装PCS7啊?如何安装啊?

网友A:
我也想在xp里面装一个wincc 5,搭车问一下。顶!

网友B:
在xp里面装一个wincc 5,没问题啊?
PCS7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PCS7是一个系统,但是包括那些软件就不知道了?

网友C:
pcs7 5.0只能在winnt,win2000的英文版中安装
pcs7 6.0只能安装于win2000下
pcs7 6.1可安装于winxp下,但系统必须是专业版

网友D:
你把语言改为英语看看能不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