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检测IGBT

楼主(2005-08-25):
请教高手,如何检测IGBT,谢谢[/B]

网友A:
不跟二极管一样么?

网友B:
将万用表拔至1K档,若某一极与其它两极之间的电阻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结果也一样,则这一极为G极.再用万用表测量其余两极,分别对换两表笔测量两极之间的电阻的阻值是不相同的.在测得两极阻值较小的时候,红表笔对应的极就是集电极C,黑表笔对应的就是射极E.(以上是指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