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5-08-25):
请教:控制三个电动阀,每个阀都有开阀到位和关阀到位行程开关。
     如果:1#阀开阀  X011,  关阀   X012 ,   开阀到位  X013 , 关阀到位  X014.
              2#   开阀  X022,  关阀   X022 ,   开阀到位  X023 , 关阀到位  X024.
             3#   开阀  X032,  关阀   X032 ,   开阀到位  X033 , 关阀到位  X034.
    是不是需要12点输入的PLC ?
 先谢了!

楼主:
那应该需要多少点的?

网友A:
每个阀的DO也许只有一个点

楼主:
输入得需要多少点?要实现上面的控制应该怎样算?

网友B:
每个阀的输出用一个DO,每个阀的行程开关用两个DI,所以输出三个点,输入六个点就好了,
问题是你不可能用一个PLC,就只是为了控制这三个阀吧?

楼主:
如果要显示阀的开关位置,还需要什么设备,PLC能独立实现按吗?

网友C:
DI--6点
DO-6点

楼主:
谢谢mcz的回复。如果DI--6点,一共12个开关怎样连接。

网友D:
你是用按钮控制还是别的什么?
控制顺序是什么?
实现什么样的运动?
你这好象不是问题,象是在涮大家玩吧~

楼主:
我只是想向大家请教,PLC输入点位应该怎样计算。
我们有一个供水系统,各路水管都安装了电动阀,每个电动阀都有一个控制器控制,电动阀尚待开发到位,关阀到位行程开关和一个电位器(显示阀的开度的)。一共有10几个控制器,据说一个控制器要2000多元,我手上有一台PLC想把它用上,把控制器替换下来,用到其他的地方。
开关阀用按钮控制。

楼主:
希望能得到mayongmy的理解,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捣乱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向大家请教,PLC输入点位应该怎样计算。
我们有一个供水系统,各路水管都安装了电动阀,每个电动阀都有一个控制器控制,电动阀尚待开发到位,关阀到位行程开关和一个电位器(显示阀的开度的)。一共有10几个控制器,据说一个控制器要2000多元,我手上有一台PLC想把它用上,把控制器替换下来,用到其他的地方。
开关阀用按钮控制。
问题描述极不清楚。
1、电动阀受什么控制。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启?开度是多大?什么时候关闭?
2、电动阀是2位式的吗?否则就不是DO能解决的问题的了,要增加AO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