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我是搞电子的,不大懂强电,现在在现场。一控制室电源从3相4线的动力电(农网)引出一相供照明和设备,地线引出并过漏电保护,暂时没接,(调试中)。现在设备外壳带电,用万用表一头接外壳,一头用手握,有80多V的电压。已经烧坏了2个计算机串口。我把地线碰到暖气管上,有明显的火花,从打火火花的情况来看电流不小,而且漏电开关马上跳闸,是什么原因?零线接地不好吗?怎么解决呢?急急急!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开关电源即使不带负载的情况下也有很大的交流声!包括计算机的电源。

网友A:
是不是设备受潮了?不接地时漏电开关不跳,接地时漏电电流增大,跳漏电开关了。可能吧

网友B:
有这种可能,你的系统内有某种设备对地绝缘不好;另外,是不是有相线接地的情况
以上推测,仅供参考!,请批评指正!

网友C:
找出非正常漏电设备!对于单机如果属正常泄露电流,就测出泄露电流大小,然后在此电流基础上加一定的数值选择漏电保护开关,漏电开关仅限此单机使用。个人认为。

楼主:
我就单插一个不接负载的UPS它都跳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单插一个不接负载的UPS它都跳呀!

你漏电开关怎么接的?几极开关?

网友D:
兄弟,还是请电工吧,太危险了,电这东西,不懂别乱来

网友E:
我个人认为是电源三相负载不平均导致零线带电,三相4线制下很容易造成地线(也作为零线)带电。所以重新敷设一根地线作为保护接地即可,三相4线中的零线应只作为零线使用,应该可以解决外壳带电的问题,也解决了漏电跳闸的问题。

网友F:
楼上的令我想起以前老师好像说过地线不要太接近三相电房的零线附近。要不然就带电的了(我理解成的意思是电房的中性线接地的)。。我没实践过。。。有无师傅说下。谢谢 HOHO!!

网友G:
用隔离变压器输出就没事了,工厂很多机床都用的,可以一端接大地,也可以都不接

网友H:
同意9楼"我个人认为是电源三相负载不平均导致零线带电,三相4线制下很容易造成地线(也作为零线)带电。所以重新敷设一根地线作为保护接地即可,三相4线中的零线应只作为零线使用,应该可以解决外壳带电的问题,也解决了漏电跳闸的问题。"表情表情中性线是通过系统不平衡电流即零序电流.,当负载不平衡时就会导致中性线带电!!
  两人同行,必有我师

网友I:
同意9楼和11楼看法。

网友J:
顶楼的兄弟,我发表一下意见,供参考
一、地线何需过漏电开关?(不知是否说的是零线)地线过了漏电开关,则跳阐是情理之事。
二、你的人和大地加起来电阻也不过数千欧,而万用表内阻为:模拟表2千欧每伏(依量程定),数字表在20兆左右,因此机壳对地电压也就是你的测量电压即80伏,而这么大的电阻因此电流很小,不能看出他的漏电电流有多大。你将线碰热气管有火花也不奇怪,因为设备线路板对机壳有电容存在(有各种吸收电路及分布电容),因此在未接地机壳碰到地线时有放电瞬间“大电流”即火花,不能看出他的漏电电流有多大。
由于你提供的资料有限,且由于此篇幅有限,我有很好的测量方法请你登录我网站论坛或致电。
我的网站:http://www.luonanjidian.com

网友K(2005-10-16):
地线和零线都不能过漏电开关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地线和零线都不能过漏电开关
是吗?别不懂装懂了.......

网友M:
应该是静电累积,放电产生“漏电”。建议各用电设备负载机壳分别接地,可杜绝。

网友N:
可能漏电开关接错;
测量一下零线电压;
检查你的内部接线,可能有接外壳的,而你的设备外壳接地又不好

网友O:
[转帖]
中性线是有电流通过的,而地线是坚决不允许电流通过的

网友P:
地线不能经过漏电开关

网友Q:
同意9 楼  "我个人认为是电源三相负载不平均导致零线带电,三相4线制下很容易造成地线(也作为零线)带电。所以重新敷设一根地线作为保护接地即可,三相4线中的零线应只作为零线使用,应该可以解决外壳带电的问题,也解决了漏电跳闸的问题。"12楼"中性线是通过系统不平衡电流即零序电流.,当负载不平衡时就会导致中性线带电!!"

网友R:
l漏电开关的零线不能重复接地不然会跳闸,机电仪器外壳应有独立的接地线,机电仪表电源应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S:
同意9楼。"我个人认为是电源三相负载不平均导致零线带电,三相4线制下很容易造成地线(也作为零线)带电。所以重新敷设一根地线作为保护接地即可,三相4线中的零线应只作为零线使用,应该可以解决外壳带电的问题,也解决了漏电跳闸的问题。"12楼"中性线是通过系统不平衡电流即零序电流.,当负载不平衡时就会导致中性线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