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检测火线

楼主(2005-08-26):
如果你手上没有试电笔,只有万用表的话,在220V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出火线和零线.方法是:用万用表的一支表笔接零线或火线,另一支表笔接地或是墙壁、金属水管等,如果有电压的话(一般大于20V),就是火线;无电压的话,就是零线。

网友A:
用表的一端测就可以有(20-30V),万用表打交流档!

网友B:
这是个问题吗?

网友C:
学了一招,明天试一试!

网友D:
可以这样,万用表打交流700V档。一个表笔用手接触好,另外一个测试,有几十V以上的是火线。我已经这样用了十几年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E:
又学习了,谢谢搂住

楼主:
大家以后工作中有什么好的经验都可以拿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也许很多经验对你来说不算经验,但对刚入行的人来说,却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F:
不用万用表也可以测火线和零线!!!!!!!!!!!!!!
用干燥的手轻轻touch一下,你有50%的机会碰到零线
就是碰到火线也没关系的,就当电疗一下了!!!

网友G:
9楼的真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