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与变频器如何联系起来应用

楼主(2005-08-26):
请提点,谢谢!

网友A:
请说清楚你想怎么用?
想什么的控制方法

楼主:
就是可以启动,加速,减速,停止

楼主:
在输入加上控制开关

楼主:
plc与变频器的485通讯,应该怎么样编写梯形图或指令,最好是关于台达的,谢谢!

网友B:
如果不是连续调速,可以用PLC的输出点来组成多段速;
连续调速的话可以通过PLC与变频器通讯方式来实现,也可以PLC上加D/A模块来实现;

网友C:
可以将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接入到PLC的输入/输出模块上面即可,如果要挂到网络上面还要加网卡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仁兄弟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