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所在行业:供水
基本情况: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和另外一台恒速泵来实现恒压供水~压力设定值为0.36MPa,变频器的调速根据的压力传感器(其探头安装在出厂水总管上)传来的4-20mA信号来实现。
具体故障:
因为压力设定是0.36MPa,在变频器的给定值(第一行显示值)应该是36%,一直以来都运行正常~在第二行显示ACT VAL1的显示也是0.36MPa(应该为反馈值);
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给定值为36%的情况下~压力传感器上显示低于0.36MPa(大概为0.34左右吧~),在压力传感器的探头边上安装一压力表查看~确实为0.34MPa,但是变频器面板上的第一行给定值显示为36%左右,第二行反馈值显示是0.36MPa左右当时就把给定值调成了38.8%,然后压力表显示为0.36,实际压力确实也为0.36。
今天又发现相同问题~给定值和反馈值都正常(38.8%和0.36MPa),但是压力传感器显示的压力值却为0.32左右~所以又采用同样办法~把给定值调到42%左右~反馈值也在0.42MPa左右,压力表才显示正常~实际压力也正常..........但是以前正常的时候设定值就是36%(跟出厂水的压力要求一样),反馈值在0.36MPa左右~都是正常的~
请教有经验的大哥~到底是什么问题哦~怎么样回复到以前的正常状态哦~~
急.......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