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这个问题时这样的: 安装公司把整个系统的线接错了,导致AC220V电源经过隔离的中间继电器的场开触点引导PLC的输入触点。调试的时候正好接通了该继电器,导致PLC烧掉了5个输入点。哪个寒呀!

网友A:
节哀

愿主保佑你:P

网友B:
节哀顺便

网友C:
俺也碰到过。比你还多的点。

网友D:
带电第一次调试时应在主电源串一小保险管,或串一100w灯泡可防止短路故障!

网友E:
楼上的办法不错

网友F:
i长见试!
谢谢长辈!

网友G:
偶一客户不小心把AC电源串到输入点了,结果所有的输入点全部烧毁;

网友H:
我有一次遇到的情况也挺绝:
我那里走了个新电盘,变压器没有220V隔离输出,就用一火一零引。
一个小子把220V的公共线接到了24V的公共线输入COM点,麻了我两次,我觉得不对劲,拿表一量,靠,磁阀线对地220V!我那个气呀.........

网友I: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搞控制粗心大意是最大的错误~

楼主:
哈哈,我的保险丝都烧了,我加了保险,我的输入点的24V电源是用开关电源提供的。呵呵。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J:
做电工一定要心细。~~~~~~~~~绝~~~~~~~~不能大意~

网友G:
经常碰到这样的客户,使用不当把PLC烧毁了,拿来却说是PLC有质量问题;

网友K:
请问这位大哥怎样确定输人点已经被烧毁呢?

楼主:
你可以直接用DC24V去点输入点呀,等亮的就是好的,灯灭就是坏的,千万不要点到COM上去了,不然电源就短路了。还可以通过程序来测试。

楼主(2006-07-26):
这个问题以后大家都要注意,PLC的点一定要预留一些.
以防后患.

网友L:
仔细和安全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