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阀

楼主(2005-08-26):
我要控制一个催化剂的添加装置,高压气体喷射,控制电磁阀,孔径在8-15mm左右,由于催化剂为粉状、易潮解,故在出口加一个电磁阀以防止潮解,但用了几个电磁阀都容易堵,主要是由于节流装置的原因,不知道用诗么样的电磁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7-11-08):
最好用平板活塞结构的阀,流量大,
这种阀应能通过80CST,甚至更高粘度介质
如果需要资料,我可以提供
我做电磁阀有几个年头了呵呵
夏广东13811387468,010-51653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