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也就是说,通过每一相绕组的电流有没有方向之分?可以随便接吗?

网友A:
先搞清楚这个电机是什么类型的,两相的,还是三相的。

网友B:
3相6线步进电机的每一绕组的两根线有极性区别;
也就是说,通过每一相绕组的电流有方向之分,不可以随便接。

楼主:
明白了,谢谢3楼xqg_wedm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
刚才从您的网站上下了一个ST系列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说明文档,从接线图上看出来是有极性区别的,在此也非常感谢MicroStep朋友!!!!!!

网友A:
呵呵,我只是开个玩笑。
有问题可以加我qq:405053688

楼主:
再次向两位老师表示感谢!
特别提醒:2:18:00还不睡觉,可要小心身体哟。

还有,在protel 99se下 自己做一个步进电机的符号,对于每一相绕组都引出的电机,引出线应该如何命名?对于有公共引出线的电机又该如何命名?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此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