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我想请教一下,何为固态继电器,经常使用在哪些场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通常是指由晶闸管(可控硅)组成的无触点电控开关。随便瞎用。

楼主:
不知道老兄有详细一点的解释吗?

楼主:
为什么固态继电器适用于温控场所

网友B(2005-10-31):
引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适用通断频繁的场所。

有多频繁?比可控硅如何?

请教:什么器件的开关速度,能达到150赫兹以上?

网友D:
此处所讲频繁是相对有触点接触器,用于温控场所,由温控仪设定温度,热电偶输入故态接触器控制加热,频率远低于超过可控硅。

网友D:
频率远低于可控硅。

网友E:
"通常是指由晶闸管(可控硅)组成的无触点电控开关。""频率远低于可控硅。"???????应相当吧

网友F:
无触点电控开关

网友G:
通短是否按照!瞬时工作,还是必须过零关断?

网友H:
我记得输入1伏到5V DC

网友I(2007-11-15):
过 0 和瞬时都有

网友J:
控制电压抑0...32伏,动作通断.多数情况下通就是通,断就是断.

网友K:
固态继电器介绍

网友L:
固态继电器是由IGBT管组成的无触点开关

网友M(2007-12-22):
无触点开关,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