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我刚接触PLC  要买PLC   应该怎么买啊!
 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   小弟 一点头绪都没有的
急死人了
急!!!!!!!!!!!!!!!!!!!!

网友A:
你 买来做什么啊?说详细点

楼主:
就是用四个传感器来监控通过钢坯的数目
‘谢谢大哥回帖  教我

网友A:
只要计数就OK?是什么形式的传感器,接近开关么?或者光电式的?不需要控制的?需要输出么?

楼主:
就是记数而已的
但是要把人为的因素考虑进去的
是光电传感器

网友B(2006-03-08):
选PLC的话你要看你的输入输出点有多少
再看你的工艺要求
如果看你上面那么说的话我想选台达ES系列14点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