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说说使用情况金属型滑触线的情况,有哪些优缺点??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塑料型的滑触线,老是从中例掉,想换成金属型的,呵呵应该就不会再例了吧。

网友A:
铝合金的比较好

网友B(2005-10-10):
我们单位的天车共有九台。其中两台是塑料型的,四台是金属滑线型,其它是电缆线用滑轮带动的。使用情况是金属滑线的最好,我做电工近二十年,金属滑线的只坏了三次,原因是铜滑轮磨损过多。塑料型的也是不好用,故障很高。电缆带滑轮的最差,烦死人了,老坏。

网友C:
那用三相分相式的好还是三相一体的好?

网友D:
你说的金属型是不是四根角铁做的,那种最好,就是看上去有点不安全,不过 没事,不适合现代化厂房。

网友E(2013-11-20):
我公司用铝合金的,但是碳刷经常会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