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6):
各位前辈:
想请教如下问题:
一台F1-40MR PLC没坏,要做其他用处,其数据通讯线可有买、做的?据说这种PLC 是用专用的编程器指挥的,能否用目前大量使用的FX1编程软件通过电脑串口重新编程呢?
特请对该型号PLC了解的高手指教!

网友A:
讨坛里已经回答过N次了;

看清下面的说明:

1、三菱F、F1、F2的PLC不能直接与电脑相连,必须使用通讯模块转出一个RS232接口后才能连;(但通讯模块的价格是你F1-40MR的10多倍,先考虑清楚购买是否合算)

2、三菱F、F1、F2的PLC有专用的手持编程器;可直接插在PLC的编程口上进行编程;(手编器的价格是你F1-40MR的几倍)

3、F1系列的软件为ME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