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我是做弱点工程的,公司为了与甲方签订弱点工程合同,主动承担下了甲方以前开发小区维修喷泉的工作,对于公司的人来说,两个字:郁闷!!!
维修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就不说了,还好,学了好多知识。维修已经接近尾声,还剩下一组电机问题没有解决,请朋友们分析下原因。

这组电机有两个,一个是喷泉摇摆用,一个是喷水用。调试到目前,摇摆用电机正常,喷水用电机运行一会热继电器就跳接触器断开,大约2、3分钟又自动恢复,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如果是线的原因,用摇表测绝缘电阻有用吗?如果有用怎样使用摇表,数值在多少算是正常呢?
          电机有问题吗?如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喷水池没水时,喷水电机算不算是空载》》?如果是空载,电流是不是应该比有水时电流小?

     说的不专业,隔行如隔山,望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A:
不可以空载 那样要烧电机的.水泵必须要有水工作.不然水泵要坏的.

网友B:
把继电器电流调高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回答电机问题:水泵没水的状态下可以短时间运行,看水泵的铭牌是QS型的时间不能太长,大约二、三分钟是可以的,用钳形表监测电流,一般空载状态下要小一些,如果热继电器动作,1、热继电器设置有没有问题  2、热继电器本身有没有问题3、水泵问题,换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