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各位大哥大姐好,我用的是sT-300的plc,在调试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用触摸屏给cup(314)设置参数的时候,参数倒是可以设进去,但是当我断电重起plc
后,屏上显示所有的参数都是0,但从设备的运行状态看,以前前一次设参数也还在,
可以保证屏的程序是好的,而且通讯电缆,接口,也没什么问题,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有没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样的存储器,是不是停电用电池保存数据的那种,如果是,看看电池是否有电,更换电池试试,不行,更换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