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用什么办法才知道地线的接的好不好啊,也就是接地良不良好啊 望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网友A:
可以用接地摇表测量以下看看接地阻值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最简单的判断就是在相线与地线间接个100W的灯泡,用接220V的亮度比较。

网友C:
楼上那样做会不会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