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我们使用的SIEMENS 公司的MM430系列的变频器有12台,其中30KW的2台,22KW的10台,用于石油化工行业的熔体搅拌,但是自从投入使用后经常出现过电压故障跳闸,修改了很多参数都无济于事,请问谁能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说出故障号,过电压?哪个电压超过了报警限?

网友A:
问几个问题,请如实回答:
1.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否?
2.斜坡时间设置多少?P1120/P1121=?
3.电网电压实际值?
4.搅拌设备属于恒转矩负载特性,为什么要用MM430?
5.参数P1240=?

网友B:
斜坡时间设置多少?P1120/P1121=?
斜坡下降时间调整以下,<P1121= 30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