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能比较一下变频技术和无功补偿技术的利弊和节能效果吗??

着两种技术是不是使用的条件不同呢??

网友A:
无功补偿一般是针对直流电机大电感负载的传动系统所设置的补偿措施,因为这种传动控制系统,功率因数都不高,而且大电感造成的电网功率因数角超前。对电网的污染超标了。所以补偿控制很必要,

交流电机的传动控制采用变频技术,这使得交流侧的电网的功率因数可以达到0.90--0.95以上,比直流的情况好得多。为什么?因为变频器的输入侧采用的是不可控的整流二极管元件。所以,采用交流传动技术,一般可以不作无功补偿。但是,交流侧的谐波污染还是要处理的(特别是大功率的传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