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到,

网友A:
网上搜索一下.篇幅大.不方便传.

网友B:
一般的仪表(如万用表等测量不到)需用专门的仪器

网友C:
委托供电局就可以了

网友D:
请顶楼dxhb将资料发出,多谢。

网友E:
我今天见来我这安装设备的PHILIPS工程师测谐波了,就是个象充电器那么大的装置加软件分析的,因为工作太晚,实在累了,明天再去问他,就不知道他说不说的清楚。

网友F:
我们这里用的是瑞士LEM公司的功率分析仪   有这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见来我这安装设备的PHILIPS工程师测谐波了,就是个象充电器那么大的装置加软件分析的,因为工作太晚,实在累了,明天再去问他,就不知道他说不说的清楚。
Fluke的仪器,7千多人民币

网友G:
用fluke 的F43B电力质量分析仪可以测到51次偕波电压和电流

网友H:
如果只要一般精度的话,到修理店拿个示波器就行。不过示波器频率范围要宽。

网友F:
还是LEM的好啊   能测到99次谐波    就是太贵  我们公司买的D6100      40多万   汗~!

网友I:
需要专门得仪器或者安装特定得仪表!一般就需要测量3次 5次得谐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还是LEM的好啊   能测到99次谐波    就是太贵  我们公司买的D6100      40多万   汗~!
检测发现变频器的谐波电量百分比多少?

网友J:
可否详解一下?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要一般精度的话,到修理店拿个示波器就行。不过示波器频率范围要宽。

详细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还是LEM的好啊   能测到99次谐波    就是太贵  我们公司买的D6100      40多万   汗~!

虚心请教:  阁下如果用的 40多万D6100实际测量过.普通变频器的谐波电量.请告知.谢谢.

网友K(2005-09-26):
还是电业局数据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