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床电路图

楼主(2005-08-27):
小弟急需冲床电路原理图,哪位有?拜托!

网友A:
如果离书店近的话买本手册吧。我的放在单位了,帮不了你。

网友B:
你不把型号打出来,谁知道你要那一种哦.

网友C(2008-12-02):
请教一下,谁有高速冲床电路图。顶点停车一定要准的,谢谢。

网友D:
如果是要维修的话,自己画一个就行了。估计半天到一天时间就可以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