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想问一下各位,75KW的空压机用90KW的变频器带动,改造一段时间后出现跳欠压是什么问题呀??
急盼回复!!!!!

网友A:
欠压?谁欠压?为什么不说明白乐?直流母线欠压?故障出现在启动过程吗?还是加载过程?真遗憾,想搞清问题,表述却太简单了。

网友B:
变频器突然断电的时候的时候,会报警欠压,不属于故障范围
如果是运行中,那一定是直流母线出现了故障,最简单的方法
是先把变频器打开看看直流母排上的连接是不是松动了!!

楼主:
谢谢两位,那欠压报警是在启动的时候出现的!但量进线电压是380V,它是有时能启动有时就启动不了,是不是因为在功率启动的时候造成电网波动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那欠压报警是在启动的时候出现的!但量进线电压是380V,它是有时能启动有时就启动不了,是不是因为在功率启动的时候造成电网波动引起的?
这样介绍,就知道了。

第一个,变频器的输入是否有接触器或开关一类的控制?如果有,就应该先合上进线开关,然后延时,待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充足了电,再启动电机。

第二个,变频器是使用2-3年以上的旧产品,直流母线电容器已经老化,需要更换。

第三个,你的负载很大。带载启动费力,但是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样会报过流故障,而不是欠压。

第四个,起动加速太猛了,加速转矩使直流母线的充电电容能量在动态过程下降,导致欠压。将你的变频器“斜坡上升时间”延长,即可解决。

上面的1、2、4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如果电源没有缺相的话(如接触器触点不良),准备维修变频器吧

楼主:
谢谢kdrjl,我们改了3台一样的机,都是atalas的空压机,没有使用接触器,直接串进系统,只要机器一上电变频器就得电,所以不存在1的问题,我们用的是三菱的F700系列的变频器,起动时间已经调到20秒(机器本身有起动时间的限制),变频器离电机也大概只有20米左右,但3台机如果运行在50HZ机都超过了电机铭牌上的额定电流139A奇怪的是只有两台机跳,有一台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