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5-08-27):
我公司有一台变频器带动一台马达,马达运行2秒,停3秒。我搞不明白,马达停止时,变频器的频率仍保持运行时的频率,没有降低。
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马达卡死

网友A:
也有可能马达的负载有问题,试一下让马达空载

网友B:
你看到的是变频器的设定频率,不是输出频率,切换一下监视的参数试试

网友C:
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观察一下输出电流,可以判断是不是堵转了.
3楼说的有道理.
还有一种可能,别是设定在编程运行状态了.

网友E:
顺便先恢复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