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小问题!!

楼主(2005-08-27):
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厂用西门子PLC-300做了一个自控系统,在AI模块中接了电机电流和变送器
电机电流是用电流隔离模块将0-5A变成4-20MA输入的
压力变送器是ABB两线输入的
刚刚组态调试都正常,可是用了2个月后出先问题,这个模块上的压力显示和电流显示都出现了异常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看看从变送器上过来的信号对不对呀

网友B:
查一下输入信号正常吗?

网友C:
测一下PLC模块1-5V信号对不对,1V以下检查电流互感器及压力变送器零点,5V以上查量程,没问题的话,重新零点标定,量程标定

网友D:
异常是没有显示还是显示的不对,说清楚点,行吗?

楼主:
异常就是有的有显示,有的显示全是***号,有的显示的是最大值,零位和变送器信号都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E:
查不到问题,换个AI 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