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7):
OMRON报警问题
OMRON
编程软件:Cx_programmer2.0
PLC型号:CPM2A
下传时报警:UM保护
在这种上载可以,指全为NOP
通讯电缆端口:22

网友A:
你的PLC有没有密码保护?
看说明书是否跳线错误

网友B:
程序发上来看看。提示信息说没有或多重END(结束)语句。

网友C:
1.先將多餘END指令刪除後!連線清除錯誤日誌。

2.確認指撥開關位置!!是否禁止寫入!

3.已經鎖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