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大家请帮忙解决一下SIMATIC Manager进入时的问题

楼主(2005-08-28):
登陆SIMATIC Manager时的第一个画面
点击第一个画面后的画面
登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时的
请问大家可有解法 郁闷死我了

楼主:
问题是都点YES以后 还是可以进去SIMATIC Manager 不过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是进不去了

网友A:
可能安装过程有问题,请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这是安装的时候出错造成的
重新安装系统在安装可以解决

网友C:
盗版码没做好吧

网友D:
没有安装认证的原因,下载一个安上就好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建议 原来我装好以后 是可以用的 不过我装了一个sql2000以后 没装好 结果就这样了 奇怪的是 我重启系统几次以后 它自己就好了

网友E(2006-05-10):
SIMATIC Manager 哪里有使用说明么?

网友F:
没有授权造成的,请授权

网友G:
缺授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