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楼主(2005-08-28):
用逆变器的时候   变出来的是方波      可以告诉我方波 和正弦波的区别    有办法变成正弦波吗

网友A:
如果你的负载电源部分是开关电源,那输入方波和正弦拨区别不大,但好象对插头的极性有要求。老的ups有因为插错插头烧保险的。电感类负载方波似乎不能工作了。正弦波发生电路比方波要复杂一点吧。具体电路你可以搜一搜。

网友B:
用逆变器的时候   输出方波是比较简单的控制     正弦波就比较难  控制比较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