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其他参数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测距范围在200米左右就可以了

多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么简单?

网友B:
精度要求多少?激光的可以吗
021-62453105  张先生

网友C:
用在什么上,如果是与卷扬机连接,可以选用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如果用来远程无线测量考虑激光,或红外线的。

楼主:
就是用在汽车测距上的,对精度要求不用太高
我是打算用激光的,但找不到成本比低的模块

网友A:
买个测速雷达不就行了

网友B:
你的心理价位大概是多少?

楼主:
一百以内吧,有吗?

网友D(2007-03-11):
LMD301大量程激光测距、测速传感器[原创]
LMD301大量程激光测距、测速传感器
基于激光脉冲反射时差法原理,适用大量程测量,具有很高的响应时间,及能适用恶劣的工业环境。
结实的金属外科,能工作在有害气体环境,安全保护等级IP67,安装维护方便,可提供各种数字口:
RS232、RS422、SSI和Profibus.
特点:-3000米大量程;-300米量程(无需反射板);-0.1ms响应时间;-有同步输入输出;
应用:-起重安装设备位置控制;-液位料位测量;-冶金钢铁过程控制;
-不宜接近物体测量,如罐装物、管道、集装箱等;-车辆和船舶位置监控;
技术性能:
测量间距:0.5~300M(漫反射表面);3000M(加反射板);测量精度:±2cm(100HZ),±6cm(2KHZ);
分辨率:1mm;测量时间0.5ms ,最高0.1ms;
测量速度:0~100ms^-1(0.5~700mm);测量时间:0.1~0.5s;
LMD301输入输出:
模拟输出:4~20mA  ;数字输出:RS232/RS422,Profibus,SSI;开关输出:2路,最大电流0.2A;
有输入输出同步端;工作温度:-40~60ºC;保护等级:IP67
尺寸:136x57x104mm;重量:8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