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有的电机上,铭牌数据中标   220/380 V  ,接法  三角形/Y  是什么意思呢
  额定电压是220V,接法是Y 型吗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线电压220V的话是三角形接法,线电压是380V的话就是星形接法

楼主:
先谢谢了  线电压有220V的吗?还有为什么是三角形接法呢?

网友B:
找本电工基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买本电工手册查什么都有

网友D:
线电压有220V的吗?不对吧?

网友E:
小日本的电压就是110V,60HZ。

网友F:
这里所谓的电压显然是指相电压。当星形时,由于电机绕组每相的终点是星点,接零线,其相电压即为220伏。当接三角形时,由于三角形其相电压等于线电压,每个绕组上了承受的压力为380伏。我想你该明白了吧。

网友G:
220V使用三角
380V使用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