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8-28):
什么叫软起动?

新手

网友A:
想想呀,就是软软的启动呀,不要那么猛的启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想呀,就是软软的启动呀,不要那么猛的启动呀
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赐教. 原来电器名词解释看字面就行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