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采用松下伺服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进行外位置环系统调试的时候老是出现飞车,现象是手臂摆动而编码器的读数维持不变。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05-10-30):
检查编码器与电机的连轴器有没有松动!
我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