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单位有一套晶闸管控制的加热装置,采用过零触发, 需要进行改造 把原来的电源电压(线电压)由原来的380伏通过调压器升高到660伏,在测试阶段,每相负载用三个75w的灯泡代替,在测试过程中,电源电压比较低的时候(500V)以下,输出波形正常,当电压再调高时,其中某相的输出波形就不正常,该相的晶闸管不能正常导通,请问那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该可控硅的耐压值是多少?三相都如此吗?如果总是某一相,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把负载换成1kw电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负载换成1kw电炉试试
问老兄一声:这是何道理?

网友C:
该不是击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