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各位大虾,在下有一个问题求助
  我用的是KOYO DL440的PLC,存储卡是G-03M的CMOS 存储卡.由于现在要安装新的机器,需要拷贝程序到新的G-03M存储卡里面.我首先在线将另一台机器的PLC程序拷贝到我的计算机里面,然后跟换一张新卡插到PLC中,然后再写入新的存储卡中.但当我启动机器时,问题出现了,我的Hitech PWS-910 显示no response from PLC(PLC没有响应),我看了PLC明明run的灯是亮的.我关机用回原来的源卡,运行程序,一切都正常,顺利的进入了除摸屏的画面.我怀疑是不是我没有将其中的变量,暂停位还有断电保持范围写入PLC中,于是用了Directsoft4中的copy config data from disk to PLC将系统配置参数写入新卡中,但问题一样没有等到解决.由于初初接触PLC,望各位多多赐教.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