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有人说,通过更改变频器参数可以提高电机的额定转数,可能吗?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前提条件,在电机和变频器都允许的技术指标以内,可以修改电机模型,实现电机“额定转速”的改变。

网友B:
改变不了的.除非改变电机的极对数.
电机的同步转速由电源频率和电机极对数决定了。

网友C:
修改上限频率就可,不过要注意电流及电机轴承.及电机机械特性.

网友D:
额定转数可以适当提高,但使用寿命、安全性、可靠性你不考虑吗?

网友E:
转速可以提高,额定转数不能提高

网友F:
额定转速是是指电机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的速度;
所以电机的参数里额定转速最好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