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CPU(315-2DP)为MASTER,CP342-5为SLAVE,他们分属于两个S7-300系统。请教各们高手,他们之间的PROFIBUS-DP通讯的硬件配置和程序方面怎么搞啊,还有那个总线连接器是接进线还是出线,终端电阻是ON还是OFF。

网友A(2007-08-30):
调用FC1 FC2,具体看帮助。两端都 ON

网友B:
可以在硬件组态里完成,新建一个STEP7项目:
1、建立CPU315-2DP的S7300 STATION1;设为主站,DP地址=2;
2、建立包含CP342-5的S7300 STATION2,将CP342-5设为从站;链接到STATION1 的PROFIBUS 1,DP地址=3;
3、进入STATION1的硬件配置,从右面库中选择PROFIBUS DP->CONFIGURED STATIONS->S7-300 CP 342-5 DP->6GK7 342-5DA02-0XE0->V5.0,拖拉到PROFIBUS1网线上,自动弹出的DP-SALVE属性框中应该出现STATION2的CP342-5指示,点击CONNECT按钮后关闭对话框;
4、在CP342-5从站下添加输入输出模块,STATION1将通过这些IO模块地址与STATION2交换数据,在CPU315-2DP程序中直接操作这些IO地址即可;
明白了没有?
终端电阻两边都是进,都是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