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求助(关于高压侧如何计量),请大家知道的给予答复,谢谢,焦急等待中…………!

网友A:
电压?电流?功率?压力?到底是什么呀?

网友B:
计量??电度吗!一般不在高压侧

网友C:
400KVA以上变压器一般高供高计,也就是在高压侧计量
和一般的低压计量一样,只不过换成高压电流互感器在高压侧计量
你是不是你指的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