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8):
各位大哥:
    小弟刚刚学习PLC.有很多不懂得地方要请教各位,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把PLC中的程序考到电脑中????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使用上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的说清楚点啊 ,俺也是刚学的!具体用啥软件?提搂住谢你了!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plc..如果是西门子。。那就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不就行了。STEP 7-MicroWIN 32.
连上以后用点上载就行了

网友D:
去下载STEP 7-MicroWIN 32
切勿靠近,让她云烟到我的梦里
没事逛逛:
http://www.gkong.com
http://www.autocontrol.com.cn
http://www.gongkong.com

网友E:
那要看看你用的什么PLC了,一般编程软件里有写入和读出

网友F(2005-09-27):
首先,要让你的电脑与PLC相联接,然后在电脑上装一个相应PLC的编程软件,然后打开相应的软件,选择由PLC上载后,进行电脑保存即可解决.

网友G:
ADRESS要一样的吧

网友H:
首先,你得有编程电缆。要让你的电脑与PLC相联接,然后再在电脑上装一个相应PLC的编程软件,接着打开相应的软件,完成你的编程程序,选择由PLC上载(写入)后,进行电脑保存就能解决这个小问题.

网友I:
LG  PLC要编程线吗??/

网友J:
LG 的PLC  也需要电缆啊    目前好象还没有蓝牙功能或者红外线传输功能的PLC

网友K: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下,西门子plc--212(或者214)用啥软件来编程,我才涉及这行,特向你们请教,望各位不惜赐教

网友L(2006-03-25):
给位高手大哥,有谁帮在下一下?
[最近在做PLC的毕业设计,是关于台车呼车系统的,用的是三菱的FX2N 系列的,可否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