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8-29):
我使用的一个测试仪器需要对电动机速度进行调节,
于是厂家给我接了一个变频器来给电动机提供电流。
我的测试仪器同时装有一个LVDT传感器和配套的数据采集系统。
经过对测试仪器的调试,我发现了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1.当使用变频器给电动机提供电源时,LVDT的输出电压严重失真,
即在LVDT没有位移的情况下还会有明显的电压变动,且幅度呈线性不断增长。
2.当不使用变频器而直接使用普通380交流电给电动机供电时,LVDT工作正常。

我时电工电子方面的菜鸟,本人是道路工程专业的一个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做这个仪器的调试和可靠性验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高频干扰造成的

网友B:
干扰造成的.可在变频输入输出采取抗干扰试一下.

楼主:
我使用的频率也不高,大概正常频率的1.1倍左右的样子,
我把变频器的接地端接地后,改善了很多,但却不能完全消除。
如何进行抗干扰操作呢?

网友C:
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加装一个同电机与变频器功率匹配的"正弦波滤波器"。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加装一个功率匹配的“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
将你的测试仪器用导体包围(屏蔽),然后将外壳与传动系统的外壳电器连接(等电位)单点接地。
等等。

楼主:
谢谢kdrjl的回复。
能否进一步解释加“正弦滤波器”和“无线电抗干扰滤波器”各自的具体功能(目的);

还有,对于屏蔽:我是否应该将变频器的外壳和测试仪器的外壳连接然后接地,
因为我的测试仪器的金属外壳里面有位移传感器和电动机以及变速箱;而变频器不在其中;
除此之外,与位移传感器连接的信号处理电路板是在另一个金属外壳里面。
这样,我一共有三个独立的“金属外壳”:1,包含电动机和传感器的    2,包含变频器的   3,包含位移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板的。
如何进行接地处理呢

网友D:
请楼主说说那个变频器是什么品牌。我认为真正由于无线(电磁波)干扰引起传感器输出波动的情况很少(但也不可能没有)。如果是我,我会从变频器少产生干扰、阻断干扰传播途径、仪表系统增强抗干扰能力三个方面入手。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变频器产生的干扰就小了。
给变频器加进线读卡器,变频器对电源的干扰就小了。
良好的接地和隔离,仪表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就会大大加强。

楼主:
变频器是日本三肯(sanken)的。
载波频率怎么调整?我没有变频器的操作手册啊
我上次接地是接入了房子墙壁内的电表箱的外壳上,据说不是完全接地,房间内没有“正宗”的接地线。

网友C:
送你一个名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变频系统的信号地(参考点位)(不是大地),与你的测试仪器的信号地是否共地了?或者说,变频器的信号电源(DC24V、正负15V的地与你的测试仪的控制电源地是否共地了?
多想些办法吧。一定会解决的。只要不放弃。

网友E:
你作的时候没考滤变频柜的谐波污染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