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05-08-29):
电动机与电机是一种东西吗  谢谢大家 初学者

网友A:
理工科中所说的电机不仅仅是电动机.还包括发电机和变压器...好像定义为:转换能量形式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动机与电机是一种东西吗  谢谢大家 初学者
可以看作一种东西。

电机 = 电动机 / 发电机

电动机= 发电机=电机

电动机是可以转化的,由控制和负载的作用,电动机可以发电,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电动机和发电机他们的工作状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统称电机。

楼主:
谢谢 楼下的两位前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