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9):
通常电机的铭牌上有标示吗,如果没有怎么判断?谢谢!!

网友A:
看什么,看转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看转速。
说得对。给电机加额定电压,看转速(空载),然后根据公式,反算极对数。

网友C:
如果铭牌也没有的看外观,少极的细长,多极的粗短。

网友D:
好象是有个万用表判断的方法的
我有点忘记了,隐约是这样的:先找出三相绕组其中的一相,把万用表打到测量直流电流的挡位,然后把两支表笔分别接到这个绕组的两端,用手转动电动机的转子一周,观察表针来回摆动几次,如果来回一次,是一对级;来回两次,是两对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