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9):
请教:什麽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载波频率载的是什麼波?有何作用?多谢!

网友A:
这东西应该是自己看书了,谁下定义,也得朝抄书去。弄不好,解释错了。

楼主:
kdrjl  老兄:我没有相关资料,能简单说一下他的作用吗?

网友B:
你可以这样理解,它越高变频器的输出波形越接近正弦波,

网友C:
但越高对IGBT的要求也越高,虽然电机的噪声小了,但效率低了、功率低了、干扰大了。

网友D:
首先搞清楚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波形,就明白载波频率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