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9):
哪位专家可以告诉我如何测变频器输出电流?用钳流表测的不准

网友A:
不是专家能告诉你吗?
一般情况下,传统的指针式钳型表可以基本准确的测出电流,而数字式钳型表就不一定了,差不多所有便宜的数字钳型表测出的数据都是错的。(贵的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