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9):
请问各位大虾,FANUC数控系统使用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时他们的机床原点分别是怎么建立的,谢谢

网友A:
是说原理吗

网友B:
简单的说一下:
增量式编码器无法输出轴转动的绝对位置信息,需要初始定位, 即所谓的回原点. 回原点的方式一般是在人为定义的原点处安装一个EPD, 伺服电机慢速搜索到EPD ON时即归原点.
绝对式编码器是利用自然二进制或循环二进制(葛莱码)方式进行光电转换的。它的特点是: 可以直接读出角度坐标的绝对值;没有累积误差;电源切除后位置信息不会丢失。即定义好原点参数后, 伺服控制器里的电池会保持原点参数不丢失.

网友C:
楼上说的太系统化了  我们平时用的光电开关和行程开关  把回零段子和公共段按系统的要求(常闭或者常开)接到光电开关或者行程开关的2个触点上   系统回零时 碰到触点到松开触点
回零接速   就这么个工作的 方式
原理就是楼上那位朋友说的那个原理

网友D: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1. 绝对式在机床停电后依然可以记忆机床的位置,增量式必须用回参考点来获得机床的零点.
2 ____

网友E(2005-10-16):
我也想请教一下,如果用绝对式编码器,在我关掉系统电源后人为转动编码器的联接轴,在开机后是不是要读取其当前的葛来码然后再进行回0操作,还有我是做PLC的,想请教下与PLC的脉冲输入捕捉点的接线方式是不是和增量式编码器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请教一下,如果用绝对式编码器,在我关掉系统电源后人为转动编码器的联接轴,在开机后是不是要读取其当前的葛来码然后再进行回0操作,还有我是做PLC的,想请教下与PLC的脉冲输入捕捉点的接线方式是不是和增量式编码器一样的
关掉系统电源后人为转动编码器的联接轴,在开机后数据如果没有断电保持的话,会丢失。如果有断电保持的话,可以读出来数据。因为码盘GEAR上有0标志,所以经比较后,控制电机到读出来的数据处。当然需要伺服控制器内部软件编程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