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29):
求助:
那位老兄能告诉我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及单相交流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在运行中还应注意那些问题?
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工作原理是:现有最多的同步发电机是由引擎带动转子线圈与固定的定子线圈相对运动,转子线圈中通以励磁电流以使转子具有若干对磁极,于是定子线圈相对切割磁力线运动发出电来,其发电机电压由励磁电压决定,频率由引擎实际转数决定(相对一固定极数电球)。高档的机组控制相对复杂一点,发电机注意事项:不要让负载超过额定量80%,随时注意引擎运转声音及各项参数在正常范围。定期保养。详尽的上我网站:htttp://luonanji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