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9):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机,额定电流10A,通电额定状态运行。
用钳表夹它2根电源线,电流?

网友A:
呵呵!是够无聊的

网友B:
是表钳没卡的那一相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表钳没卡的那一相的电流
我觉得不会。如果是,那不是相当于只卡一根线吗?因为理论上每相的电流一样,而事实上卡两根不同相的线电流表应该读数不准确才对,若是一火一零则无读数。或者哪位用向量图计算一下也好,偶可是要对着书才能算得出了。

网友D:
卡两根火线应该和卡一根一样。因为两根火线电流相位差120度,合成后大小不变。下午上班后试一下。

网友E: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一个节点的电流总和必定等于从这个节点流出的电流总和。
可知此两相电流之和必定等于另一相电流——10A

网友F:
与第三根火线电流一样,相位相差180 度!

网友G:
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H:
第2楼100%正确。

网友I:
我Q.想都不用想.一根线的值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表钳没卡的那一相的电流
正确,支持

网友A:
7楼正解

网友K:
另外一根线的值

网友L:
我认为2楼没错

网友M:
谁试过没有,我同意5楼的,与没有卡的相位差180度

网友N:
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用热缩管套的电力电缆用不多久热缩管会龟裂?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用热缩管套的电力电缆用不多久热缩管会龟裂?

劣质产品?

网友O:
与夹一根量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流入一个节点的电流总和必定等于从这个节点流出的电流总和。
可知此两相电流之和必定等于另一相电流——10A
非常准确的理论应用。我怎么忘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