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9):
各位大侠,讨教:
  我们车间的供电电缆距变压器有170米远,有80台0.8千瓦的三相电动机(电机铭牌:0.8KW、1.88A、380V、960转/分)和其他几台小功率三相电机及100支日光灯,电机运行电压特低,只有330伏。
  厂里让我考虑安装电容补偿装置。
  总开关处测得每相140安电流,330伏,功率因数0.682
  单台电机端子处测得每相1.5安,330伏,功率因数0.838
  请问方案:
  1.在开关处进行集中补偿,补偿量应多少?
  2.在每台电机处进行随器补偿,补偿量应多少?
  两种方案投资情况如何?
  电压大概能提高到多少?
  节能效果如何?
  谢谢!!!

网友A:
变压器电压有多少伏?供电电缆多粗? 在电缆末端进行集中补偿,补偿量应50--60千乏。如果你说的总开关在变压器边上,那样效果不大

楼主:
总开关在车间里面。电缆大概是10MM的,变压器是80KVA的,额定电流我算大概应是120A,但在车间测的是140A。参考其他厂家情况后,和我们车间差不多一样,但电压参数比我们的好。
  我猜测电压特低的原因:一是供电线路较远,二是无功电流太大后使变压器过负进一步使电压降低。楼上的朋友认为集中补偿好一些吗?

楼主:
呵呵,等不来楼上的了,明天吧。
 先谢啦!
 想进一步讨论下两种补偿方式的优劣,若采用随器补偿的话,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从安全上考虑,或者集中的胜出一筹?
 我的QQ:279967812。
 大家都来参与一下吧!!!

网友A:
1 你的变压器现在已经过负荷了,
2 不知道你说的电缆是10平方毫米截面积还是10毫米的直径,10平方毫米截面积就太细了
3 能不能告诉我车间不用电时开关处的电压,和用电时变压器处的电压。
4 你的车间是织布车间吧,是的话集中补偿要好得多
变压器的运行原则是不能超过额定电流。电缆的长度在超过50米时,头和
尾的压差不能超过10伏,否则就是电缆太细了。在电缆末端进行电容补偿要比在电缆头端补偿好得多。像你这种情况补偿50-60千乏比较合适,建议用自动补偿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已经过载了,加补偿的作用不大,变压器一般要求在80%的负荷下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