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9):
各位大侠:我对单片机非常感兴趣,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学习的方法,学单片机是否先掌握汇编语言?

网友A:
当然,单片机都有自己的汇编语言

网友B:
我起初也是对单片机很感兴趣,只喜欢看别人各种单片机的应用方案及编程;但现在出来工作才知道光是了解单片机是远远不足的,要做好系统,还要对各种电路熟悉,不然单片机无用武之地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能不能指点一下,我需要看哪方面的资料和教材。
                       如果现在学一种编程语言是学汇编还是C语言。
再次谢过。

楼主:
希望得到各位大侠的指点。谢谢!

网友C:
如果你只能学一种的话。我觉得学C好了。
现在的单片机一般有都C编译器,C语言好学易读容易移植。而且,单片机越做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用汇编操作,代码行数也越来越多,不如C来得方便。象DSP,如果做嵌入式开发,用汇编完成全部功能更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相对来讲,汇编的编译效率更高一些,C的效率低一些。有些单片机的有些功能,汇编更容易调用,C反而繁杂并且不容易理解。

汇编是硬件级的访问语言,要求操作者对硬件结构相当了解,甚至对每一个内存地址都要亲自控制。但是,由于一般CPU都配置了C编译器,而C的普及、便于移植、便于维护、便于管理等特点,从项目开发的角度看,其优势是很明显的。

所以学C,但是汇编不能一点儿不懂。

另外,楼上有位朋友说的好,搞单片机现在常常都是软硬一身的。光学编程,不把电路搞精,你将来只能做个小程序员。

楼主:
谢谢firedphoenix。
     能推荐一本教材吗?现在市面上的书籍太乱了。
   我不是只能学一种语言,我是怕贪多什么都学不会。
再次谢过。

楼主: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网友D:
我在这也谢下firedphoenix的指导

网友E(2005-10-03):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请问大家:
 有了编程器和仿真器后
是不是做每一个东西都要
换实验版啊,自己做又做不
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
我想知道:当我有一片89S51,相编一个霓虹灯控制程序,
                        需要什么设备?是不是需要:仿真器,实验板和编程器,还有其它
                        设备。
                              编程器容易做吗?怎样做?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F:
你要设计电路板吗?不一定要仿真器,实验板的。(加入有仿真器更好)。用C51编程吧,不会太难。但是也不容易。

楼主:
回yywl99,我不是你说的袁泉。
回 broadbct ,我不是想设计电路板,我正在学单片机,我想用这些设备来做试验。